急求MT8888与电话线的接口电路!!!!不用能芯片

楼主(2011-03-25):
正在调试MT8888双音多频芯片,没有接口电路时,我将MT8888芯片的发射与接受连在一起,经调试,发现可以正常发送DTMF信号,也就是说发送程序是可行的!现在用了一个接口电路,经在杂志上找到一个接口电路,调试了一个晚上,仍然不能正常拨号,,,真受打击,,,,,,,,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啊,我需要一个可行的接口电路。。。。。  正在调试MT8888双音多频芯片,没有接口电路时,我将MT8888芯片的发射与接受连在一起,经调试,发现可以正常发送DTMF信号,也就是说发送程序是可行的!现在用了一个接口电路,经在杂志上找到一个接口电路,调试了一个晚上,仍然不能正常拨号,,,真受打击,,,,,,,,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啊,我需要一个可行的接口电路。。。。。

楼主:
:'(谁来帮帮我啊!

网友A:
楼主先去看看电话机电路,借鉴其接口电路即可。工作流程:发送方先模拟摘机,判断有无拨号音,有的话拨号,然后根据信号音判断对方是否振铃是否摘机等,只有判断对方摘机后才能发送信号,而接收方先判断振铃,然后模拟摘机后进行接收。为可靠起见,最好由接收方发起通讯,摘机后先给对方一个起始信号,发送方在接收到该信号后转入数据发送流程。

网友B(2011-05-06):
这个我以前做过
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电话接口整流桥二极管没有接地啊。也没有看到摘机,挂机电路。

网友D(2013-09-03):
有问题大家就提出来,可最后解决没有,只有楼主一人得知。问题可以分享,同样成功也可以分享。

网友:
我家里有这个电路,晚上发你给,QQ693341562
可以加我,我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