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推荐下

楼主(2011-03-26):
小弟学习电路老师用的protel 99se 我的WIN7貌似不兼容那位高手推荐个软件~~

网友A:
用最新版的才可以,否则用回老操作系统。

楼主:
请问下最新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Altium Designer 10 最新版,Altium Designer 6.9应该就支持吧

楼主:
但是我下的Altium Designer 69里面不晓得怎么找一些基本的元件,能帮我说说嘛?

网友C:
网友反映稳定的暂时是AD9.4
http://u.115.com/file/t8816c8b0b#Download
http://u.115.com/file/t8cf386033#Download
http://u.115.com/file/t8bcf1515#Download
http://u.115.com/file/t880a549d8#Download

网友D:
让我这个超级低手来回答你:要真的想学习就把你那个什么WIN7换了,换XP的,这个兼容最好,要是不换的话你今天可能找到了这个PCB软件,过不了几天可能又那个仿真软件不兼容了,在过几天又有个编程环境不兼容了,因为这些专业软件更新的没那么快(非正版授权的就更慢了:lol)。
所以下决心吧,XP就是你最好的选择!!!!:victory:

网友C:
我的电脑是双系统win7+winxp,但基本上都是在用winxp,但双核电脑开始protel在加载个人自己建立的PCB库的时候偶尔会出现问题,所以在winxp里装了一个虚拟机,再在虚拟机中安装一个winxp,专门用于导入pcb库文件。

网友E:
我跟LS一样,专门建了画图的一个虚拟机。虚拟机不连网络。

主要是为了逃避软件公司通过IP来查找非授权的软件使用。

其次,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工作,只要带虚拟机文件即可。里面工作用的常用软件都是现成的。

网友F:
我也正遇到这个头疼的问题,wang1jin   的 网站里面,由很多网友问这个问题,他好像有解决办法,也吃抄网上的  说是要修改什么 protel  里面一个什么文件,每次都要修改,很麻烦,但我试过,我还是不行……感谢PA2792,的解答,我试试去

楼主:
10# pa2792 完全懂不起虚拟机是什么。。。

网友C:
你百度下虚拟机就知道,我用的是VMware Workstation。

楼主:
我还是换成XP算了。。

网友C:
如果是双核电脑,还是有可能在加载自己的PCB库文件的时候出错。

楼主:
16# pa2792 如果弄了虚拟机双核一般就不会出错了吗?

网友C:
对一般虚拟一个单核机,在虚拟机中我确实没有遇到问题。

楼主:
18# pa2792 虚拟机安装Xp系统也要像正常机一样的安装吗?

网友C:
只能使用安装方式,不能用ghost方式。

网友C:
安装方法网络上形成的我就不多提了,自己到网络上找找看,虚拟机和电脑间的共享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网友C:
我也正遇到这个头疼的问题,wang1jin   的 网站里面,由很多网友问这个问题,他好像有解决办法,也吃抄网上的  说是要修改什么 protel  里面一个什么文件,每次都要修改,很麻烦,但我试过,我还是不行……感谢PA279 ...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操作,你先打开DDB,打开PCB文件,删除已经加载了的PCB库文件,关闭protel99,再重新打开protel99,默认PCB下是加载了一个protel自带的PCB库,你把你自己的库文件名也修改为同名文件放到DDB文件中,并加载自己的已经修改为默认PCB库文件名的封装库。也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F:
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操作,你先打开DDB,打开PCB文件,删除已经加载了的PCB库文件,关闭protel99,再重新打开protel99,默认PCB下是加载了一个protel自带的PCB库,你把你自己的库文件名也修改为同名文件放到DDB文件中 ...
引用 网友C:

感谢前辈的耐心指导。问题已解决方法如下:win7  下安装  Windows Virtual PC, Windows XP Mode再  下载Windows6.1-KB977206-x86虚拟补丁。这三个软件在微软官网 都有在一个页面。是win7的xp虚拟机。专门解决程序的兼容性问题的。在XP Mode 虚拟机里面里面运行  XP上的所有WIN7不兼容的专业软件。记住用这三个软件。不要用其他的  虚拟机 再去安装XP系统。很好用

网友G:
6# pa2792 只是protel 99se 在多核电脑上加载某些PCB封装库是会出现错误
——我是双核,但没见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