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问题

楼主(2011-03-26):
问各位一个问题。我有一款220转12V稳压直流LED驱动电源5W最大,但是从批量情况来看主要有2个问题,第一,容易烧坏,无输出。第二,电压输出不稳定。请教一下,有可能是哪些部分导致这些原因

网友A:
好的设计,不好的元件;好的元件,不好的设计;都能导致问题,
你这样的问题资料又不多没人帮得到你。

网友B:
LED最好用恒流源。

网友C:
请讲的详细点

网友D(2011-11-11):
如何做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