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信号传输需要通信协议吗?怎么实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26):
当然需要协议,直接基带传输容易受扰。协议通常靠软件实现,简单的应用如遥控等可以用编解码芯片,至于楼主的电路,去参考一下厂家的典型应用电路即可。

网友B:
春哥对年青人永远都是这么认真,敬佩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第一次做这个东西,协议怎么写,有相关资料吗?
这个图我是用Protel99画的,TDA5101的管脚标的不对,怎么才能改成从左边开始逆时针数的?

网友A:
协议种类很多,要根据通讯系统的具体功能选择适当的协议。改变原理图中器件的管脚可以适用器件管脚编辑命令实现,具体去找相关的书籍、资料看看,或者在软件中自己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协议是不是需要用软件写?是不是还需要加个单片机?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A:
当然要用软件编写了,至于用什么MCU,看编码软件需要的程序量和资源,一般的协议用常规MCU应该都可以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解码用硬件实现的话,还用使用MCU吗?通常都是使用曼彻斯特编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