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滤波器知识

楼主(2011-03-26):
我是新手,对数字滤波器没有概念,请教从哪几方面学习数字滤波器。

网友A:
1. FIR/IIR滤波器各自优缺点
2. 滤波器的设计, 怎么计算滤波器的系数? 有各种工具比如MATLAB可以借用, 也可以自己写程序计算.
3. 滤波器的实现, 滤波器的系数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