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3c2440 J-LINK调试下载问题

楼主(2011-03-26):
前几天刚把自己的u-boot编译好,准备烧进板子里,可是我的j-link总出问题,原来板子上u-boot擦出不了,自己的烧不进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将用J-Flash ARM下载的结果贴出,请大家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现在解决了,是flash设置的问题。
你可以加一下我的QQ,514806025。
用QQ截图给你吧,方便些。

网友B:
LZ我也碰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啊!还没搞定呢~~求解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flash设置的问题,建议设置时调整为“自动检测芯片”,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