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时好时坏?

楼主(2011-03-26):
在用max232传数据时。前几次都能传上,在传需要等待几分钟才能传上。这是为什么?各位专家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原因可能有多种,比如波特率的精度问题、器件本身的问题、应用电路的问题、软件的问题等等,先排除电路和器件的问题,再检查波特率的精度和软件流程。

网友B:
可能是外部电容接的不合适,和系统电压有关

楼主:
我在外部接的电容都是1uf的。我用导线放电后,就可以继续传数据了。这是为什么。?是原件不好吗?

网友C:
难道地线没有接好?

网友D:
应该看看232升压后的±15V对不对,如果不对,那么你就把232的1UF电容换成漏电小的钽电容或BBC电容再试。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就要考虑你的232芯片是否是假的了,

网友E:
MAX232多少钱买的啊!如果是一两元,那恭喜你了!

网友F:
什么年代了,还用串口,老土!

楼主:
为什么放置一段时间后,就正常是什么原因,因为地线不好。电容不充分?
谢谢在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