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

楼主(2011-03-26):
请教下各位大虾,关于运放,有没有一种说法是,一般都加个50~100Ω电阻到地,以减小噪声的。。输入电阻越大,引入的噪声就越多。?请问这详细是什么道理呢?

网友A:
确实是输入电阻越大,引入的噪声也越大。
但不能用简单地加个电阻到地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B:
这个问题必须基于实际电路的应用来分析,降低输入电阻往往在降低了信号源的传输噪声的同时也降低了有用信号的幅值,最终需考量的不是噪声的绝对大小而是信噪比的高低。

网友C:
学了,飘过~~~

网友D:
输入噪声PSD的积分与栅电容有关,与电阻无关,如果输入电阻越小,那么噪声带宽更大,但低频幅度较小;反之带宽小低频幅度大。但是噪声总功率相同,与电阻无关。这就是所谓的KTC噪声,详见sansen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您说的加电阻情况貌似并不是为了降低噪声,而是与前级做阻抗匹配只用,因为传输线的阻抗一般也是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