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ADS2007英文版的软件啊。下载地址也可以。

楼主(2011-03-26):
谁有PADS2007英文版的软件啊。下载地址也可以。

网友A:
看到网上有不少PADS 2007的下载地址,但真正是PADS2007 SP4的却不多,附件《PADS 2007.4安装详解》有两个版本,供大家全面安装参考,下载了记得顶贴哟
http://u.115.com/file/f824e7fbc7#Download
http://u.115.com/file/f8d2807ede#Download
PADS_2007[1].4安装详解(一).rar
http://u.115.com/file/f8a94277ff#Download
PADS_2007[1].4安装详解(二).rar
http://u.115.com/file/f8edb158c6#Download

网友A:
**教程:
pads2007 Crack (**文件):
    1.打开PADS2007文件包,找到"Crack"文件夹并打开,如果发现该文件夹里有"LICENSE.TXT"文本文件,先将其删除,再双击"MentorKG.exe"可执行文件,此时会自动生成一个"LICENSE.TXT"文本文件,在此留着待用;如果发现该文件夹里没有"LICENSE.TXT"文本文件,就直接双击"MentorKG.exe"可执行文件生成;

    2.返回"PADS2007"文件包,双击"autorun.exe"可执行文件;在打开的界面中选中"Install PADS Products"并打开;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 “OK”;再等待.

    3.在出现主标题为"PADS2007 Setup"的界面中选中"Node-locked using Hardware key or Ethemet"项,单击"Next ";在出现的"Enter License File"对话框中的''License File Path"中填入第一步中"LICENSE.TXT"文本文件所在的存储路径;之后,点击"Next";在出现的下一级对话框中选中"Add a licensed option"项,单击"Next";之后会有一个软件安装路径对话框,此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安装路径,也可以使用默认路径安装;
   4.在出现的主标题为"Mentor Graphics Install"界面中单击"Install Products"选项;再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Agree";   ,

   5.接下来将会出现两个需要填写的路径,一个是PADS2007的"Select a source location"(软件原程序所在路径),一个是"Select a target location"(软件安装到的那里的路径);在Select a source location 下填入PADS2007软件源程序所在的存储路径;第二个Select a target location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也可以使用默认路径;之后按"Next";

   6.在接下来的"Product Selection"中的"Select the product for the chosen platform"中使用默认选项"Windows";在PADS2007文件夹下选择要要安装的文件,一般选择"PADS Layout"、"PADS Logic"、"PADS Router"、"Analog Simulation"、'"Design Exchange"、"HyperLynx V7.7"、"Libraries"项;之后选择"Next";再按"Install";等待;

   7.在出现的副标题为"Installation Completed"的界面中选择"At a later time"并单击"Done";之后在出现的"Installation Complete"界面下单击"Done"。安装完成。

网友B:
我有PADS2007SP4

网友B:
我有PADS2007SP4 谁 要的话请加我QQ:330817834

网友C:
我有pads2007.4英文版的  画原理图时间长了就会慢 但不会死机和自动退出

网友D(2011-05-21):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用起来如何?试试吧,谢谢楼主

网友E:
好像不能通过认证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打开的时候。

网友F(2011-07-08):
我也试试

网友G(2012-03-08):
正在下,谢了。。。

网友G:
好像被360给灭了。。。

网友H(2012-07-17):
我 在网上下了个PADS2007SP4,安装上后,总是提示LICENSE不对,就是按上面的教程弄的,处于DEMO模式,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I:
谢谢!正好想学学这个。

网友J(2012-08-16):
不用吧,都9.4.1了你还07,弄个新的也是英文版本的,非常清晰分辨率呗高

网友K(2013-08-30):
刚好要下再东西

网友K:
下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