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LINK的修复问题

楼主(2011-03-26):
ST-LINK坏掉了,用stvd下载显示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用其他同学的ST-LINK可以下载,所以断定ST-LINK的问题,升级了固件,可以升级,但是升级完后问题依旧,看了ST-LINK的原理图  SWIM IN和SWIM RST IN有大概0.6v的电压,但是输出都为0。求解决方法,那么贵的ST-LINK说坏就坏,我还只是个学生啊。。。。

网友A:
楼主修复好没有?
我的也坏了

网友B:
J-LINK用久了,,记得把里面的数据情况,就会好了

网友C:
ST_LINK还没坏过,不过R-LINK倒是坏得多。

网友D:
如果是硬件出了问题,升级固件是没有用的

网友E:
把SN74LVC2T45拿掉,直接短接2-7,3-6试试。
这个电平转换芯片容易坏,特别是外界有较高电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