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频率计的问题

楼主(2011-03-26):
请问下各位,要计算TTL方波的频率,需要用到傅里叶变换吗?我一般都是直接用单片机的中断来做的,但是有些资料说要用傅里叶变换,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A:
计算TTL电平方波频率,没有必要傅立叶变换吧?单位时间里面对脉冲计数就是了。
当然,要计算方波的频谱(各种频率成份占多少),就必须傅立叶展开。不过,那也不是傅立叶变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会不会是考虑有杂波,所以要进行频谱分析,找出最丰富的分量?但是频谱分析要怎么做呢?好像只用傅里叶也没办法吧

网友A:
3楼:
你首帖说的是“要计算TTL方波的频率”,而且你说你“一般都是直接用单片机的中断来做的”,通常这样说是指测量方波基频的频率。
如果是要进行频谱分析,单片机的能力可不行。可以使用频谱分析仪,也可以用例如DSP这样的芯片,当然用PC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