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问题

楼主(2011-03-26):
请问各位大侠
电磁炉的变压器的功率一般是几W?
电磁炉的整流器要怎么选择?

网友A:
我的电磁炉按键失灵,拆开换按键,看到那变压器最多就5W。

网友B:
估计那个变压器是为低压的控制部分供电的,不是为电磁炉主回路供电。

网友C:
主回路的我见过最多的是15A的

网友D(2012-03-01):
一般主控电路5W应该没有问题,包括5V和+18,-5等,主回路一遍20A的全桥整流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