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识别两张卡?

楼主(2011-03-26):
有种发卡设备,有时会同时发出两张卡,需要一个手段检测出大于一张卡的情况。

由于卡不是均一材料(由各种材料层压而成),试过超声波双张传感器,效果不佳,单张有时会被误认为多张。

是否有其他的检测手段?

谢谢!

网友A:
把出口缝减小到略大于卡厚。

楼主:
我们的卡比较软的,人为限制空间,很容易卡票的,

楼主:
有没有可以检测光强度的传感器,可设定阈值。光强低于多少后发出触发信号。

用背光源照射卡片,一张的透光率明显比两张的多。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机械方法上下轮像打印机送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