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dsp硬件和dsp软件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26):
看网友帖子上有的说是在做dsp软件,有的是dsp硬件,我想问下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各做什么方面的东西?

网友A:
DSP硬件: 把具体的某款DSP的芯片加到一个系统里,比如怎么给DSP供电,以及时钟,还有其它的外设,比如SDRAM, FLASH,各种通讯口等等. 硬件工程师拿到的是一颗DSP的芯片,要让它工作起来,有很多的外围电路要搭的. 一般各DSP厂商会提供现成的参考电路,大家照着连. 一般的DSP硬件都属于这一类.

还有一种DSP硬件是设计DSP芯片的,这个比较少. 应该属于IC设计一类.

DSP软件: 简单说就是DSP上要运行的程序,这个可以五花八门,比如加解密,音视频编解码,通讯,控制,电源...等等. 总之编写在DSP上运行的程序都可以叫DSP软件, 但有些区别的是比如加解密和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基本没啥关系.

网友B:
现在基本 都要软硬 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