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

楼主(2011-03-26):
UI 是交流220vUo是输出电压,通过这个电路我求得截止角频率w,然后求出对应的频率f5000多,我想让这个电路能滤波100HZ以上的信号,如何设计呢?这里面不能加电阻,因为加电阻它的负载能力下降了,电感不能太大,要不器件就会变大,只用电感电容。请教老师如何改善,或是有什么新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不能改变电感量,那就只有改变电容量了。
谐振频率要100Hz左右,你的电容量需要120uF。这个电容量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