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主时钟的来源

楼主(2011-03-26):
CY8C55系列芯片中哪个寄存器来选择主时钟的来源的,高手多多指教啊。

网友A:
CLKDIST_CR
PSoC3/5 Register TRM - 1.3.4

网友B:
是呀,TRM很重要,呵呵

网友C:
这个看spec不就行了

楼主:
有时候内容太多了,怕看到的不够仔细。
要是设置系统时钟为一个值的话,使系统能够正常地运行,还需呀设置哪些内容啊。

网友D:
用designer里的时钟配置工具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自己写寄存器?你要动态?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为啥不用简单的方式,呵呵
还有,楼上好像笔误了吧,你是不是想说creator?呵呵

网友D:
楼上说得很对,为啥不用简单的方式,呵呵
还有,楼上好像笔误了吧,你是不是想说creator?呵呵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应该是creator

楼主:
多谢斑竹和j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