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解决变频器干扰?

楼主(2011-03-26):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仪器仪表供电用个净化稳压电源。

楼主:
你的仪器仪表供电用个净化稳压电源。
引用 网友A:

大侠您好,你的方案成本较高,类似于加个隔离变压器。曾试过加隔离变压器,但效果并不明显,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网友B:
只有三个办法,一是改变频器,使之不再明显干扰电源;二是采用电源净化设备,成品的话自然比较贵,但自制要看负载类型、干扰强度什么的,不是批量配套产品,还是用现成电源净化设备更合适;三是改造仪器仪表的电源,提高其抗干扰力,但同样要分析电网干扰的类型、强度等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但这牵扯到的问题更广,综合看,还是买现成净化电源是最明智的。

网友C:
信号混乱?

试试将仪表的信号线用屏蔽的,然后和跟变频器的功率线分开走线。

网友D:
好像人家都是穿管,屏蔽。

网友E:
屏蔽加良好接地,一般都可以。分开走线,

网友E:
不然就加个电抗器和滤波器吧

网友E:
走穿管就拉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