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PID控制,跳动0.1度,该改动那个参数?

楼主(2011-03-26):
100W,加热水,水流动的。设置温度40度。稳定后数值大多数显示在40度上,但有时候会有39.9度出现 ,该改动那个参数呢?Kp,Kd,还是Ki?
有个奇怪问题,传感器是检测加热体的,没有直接检测水。这里误差先不提。比如常温下传感器(包裹很严实)显示40度,我在水里用别的温度表测得是41度(稳定住了)。但是我开空调后变成了40.5度(稳定住了),这是为什么呢?此时传感器还是显示40度。其他条件未变,只是改变了空气温度,水温竟然变化了,不理解错在那里?

网友A:
你反馈的测量位置有问题.应该使用多个传感器采集多个位置的温度.
你控制的只是加热器附近的恒温,而不是整个系统的温度
好比市中心温度和郊区温度差别不是一点点,虽然都是在一个城市.
39.9度说明存在静差,PID控制中有I的话(没有积分限制),KI的大小只是调节的速度快慢,而最后都能达到目标值,所以我觉得是加热器或传感器的分辨率问题
我觉得做控制先要有一个良好的结构,然后是准确的测量,最后才是算法和参数调节

网友B:
有39.9度出现 也许的正常的  你的ad是多少位的?

网友C:
楼主可翻看下大学的自动化教材,反馈控制本来就是“有差控制”

为了让这个误差别老跳,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对显示的数据进行数字滤波

网友A:
如果只是偶尔出现39.9度,过一下就调回40,那么是正常的.
正如4楼说的

楼主:
用的是数字芯片  13位分比率 用的是float,分比率还是可以的
滤波我做了值还是挺稳的 有时候 十来秒 39.9度 有时候 要一两分钟左右

网友D:
你用什么传感器测的温度?

楼主:
用的是LM95071

网友E:
PID的参数是一个整体,不能说改某一个参数,就能达到目的

网友B:
电源电压   2.4V 至 5.5V
电源电流 工作电流 280 µA (典型值)
  断开电流 6 µA (典型值)
温度精度 0°C 至 70°C ±1°C (最大)
  -40°C 至 150°C ±2°C (最大)
温度分辨率   0.03125 °C

楼主是直接用读出值进行控制计算吗

楼主:
恩 是的 ,不过之前 软件平滑下,显示是小数点一位,计算是后面几位都带上了

网友F:
差0.1度,已经很好了。微微地减小KI试试。
室温改变,导致水温变化,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会不会是热电偶一类的,而冷端检测不是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