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北京熟悉VHF频段RF分立器件调试的吗

楼主(2011-03-26):
我有一款产品类型于对讲机,是用分立器件搭的电路板,目前的问题是VCO的频率不准,接收解调出来的波形时好时坏,输出的功率达不到要求的2M。
有没有在北京的有经验的朋友帮助调试?合作方式面谈。

网友A:
VCO的频率不准,你要查PLL,包括频率基准源、预分频、鉴相器、环路滤波有没有问题,现在应该都集成了吧。
那就查基准频率的频率、幅度及VCO输出到PLL的信号幅度对不对,如果不对就是硬件问题,如果不是,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去找程序员的麻烦了,9成是把分频系数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