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进入待机状态

楼主(2011-03-26):
控制板上电后进入待机状态,此时电源指示灯亮,此时只有定时键和开关键有效,按下开关键后进入正常工作模式,请问这种功能大概怎么实现 ,控制板待机状态时单片机处于什么状态啊 谢谢~~~~

网友A:
控制板上电后进入待机状态,此时电源指示灯亮,此时只有定时键和开关键有效,按下开关键后进入正常工作模式,请问这种功能大概怎么实现 ,控制板待机状态时单片机处于什么状态啊 谢谢~~~~ ...
引用 楼主:

1、如何实现很简单,读键值并根据键值和状态机判断执行什么任何!?
2、控制板待机时,MCU可以处于睡眠也可以全速运行,睡眠时通过按键的外部中断唤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