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入端串电阻干什么用啊??不会是限流吧???

楼主(2011-03-26):
如题,下面是我见到的一个电路图,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串入了电阻,有没有用啊??如果有用,是干什么用的啊??该设多大啊??

楼主:
我现在反正觉得串两个电阻纯属多余!实在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网友A:
可以去掉一个,有可能这两个电阻是用来分流的

网友B:
分流?分什么流?分哪里的流?

楼主:
哈哈!俺觉得限流就够不靠谱的啦!怎么分流还出来了!3楼不会是想说分压说错了吧??

网友C:
无需那两个电阻。

楼主:
看来这两个电阻真的是没啥用,我去告诉我那个朋友,让他把电阻给去掉

网友D:
有作用, 增加成本啊。

网友E:
均流用的,通常可以去掉

楼主:
10# mcu5i51 前辈,均流啥意思啊???
我用Google搜了一下,可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解释。
前面几条均流的相关内容好像都是和大功率器件和电路相关的,比如开关电源、功率硅!可是这些应该都和比较器输入端毫不相干啊??
所以,请教前辈,可否讲解一下啊??

网友F:
测量339是否有嵌位功能,有的话,电阻就有意义

网友G:
赞同12楼的看法,一般都是会做内置钳位电路,加电阻就是在异常情况出现时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