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51汇编程序?求助

楼主(2011-03-26):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R0,#0FFH
             SETB P1.0
LOOP1:  NOP                   //从p1.0产生一个高电平,持续大约1800us
             NOP
             NOP
             NOP
             NOP
             DJNZ R0,LOOP1
             MOV R0,#4FH
             CLR P1.0           //从p1.0产生一个低电平,持续600us
LOOP2:  NOP
             NOP
             NOP
             NOP
             NOP
             DJNZ R0,LOOP2
             JNB P1.1,START   //检查p1.1,若它为低就重复前面的程序,为高则往下
             CLR P1.0
             CLR P1.2
             MOV R0,#08bH   //p1.1为低,给p1.2 一个持续的方波
LOOP3:  NOP
             NOP
             NOP
             DJNZ R0,LOOP3
             CPL P1.2
             SJMP LOOP3
END
为什么程序在MOV R0,#08bH和    DJNZ R0,LOOP3
这里报错为:syntax error
求蝈蝈们解释啊??????

楼主:
请各位大侠解释啊???、
谢谢了

网友A:
(1)MOV R0,#08bH这句的注释去掉就可以了,汇编的注释应该用分号吧
(2) DJNZ R0,LOOP3这句的逗号应该改为英文状态下的逗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个逗号是有问题~~~
我编译时候没带注释的
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B:
(1)MOV R0,#08bH这句的注释去掉就可以了,汇编的注释应该用分号吧---那个8BH------是零还是O
(2) DJNZ R0,LOOP3这句的逗号应该改为英文状态下的逗号。

这就是拷贝害人哦!!!

网友C:
把8b改成8B试试.

前面的#0FFH都没问题,那不同就是这个b没有大写.

网友D:
那是个中文逗号,

网友E:
关于 MOV R0,#08bH 的问题, 为什么 #0FFH 可以, #08bH 就不行呢?
这是数值写法的问题.
规定16进制数字母前要加0, 8进制则在数字前加0,
#08bH 的写**好用8进制写法写16进制数, 把汇编器搞懵啦

网友F:
如果是注释应该是分号,还有mov r0,#08bh  应该是mov r0,#8bh  只有前面是字母的要加0

网友G:
好像是有这么一说,用16进制表示的时候,当最高位大于9时,要在前面加零0,如:0A6H,但是小于等于9时,就不用啦。如:9BH。

网友H:
小与9的时候加0 也没错的。
是不是把0写成O了。

网友I:
其实很简单,将有疑问的注释掉再编译,没问题再重写!

网友J:
除了那个中文件逗号和注释外没有语法错误。

网友K:
DJNZ R0,LOOP3
逗号不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