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为什么这样设计?香主请进!

楼主(2011-03-26):
stm32的usart,在复位后,SR寄存器中的TXE和TC标志位为1,我一使能usart就进入中断程序,后来我先把这两个标志清楚,再使能usart还是进入中断,发现使能后TC标志又为1,太郁闷了,这样的设计太垃圾了。

我都没有发送数据,为什么硬件自动把TC标志置位呢?不合乎逻辑。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 Configure the USARTx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C);

  /* Enable the USARTx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C);

   /*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网友A:
一个是发送完成中断,一个是发送寄存器空中断,你可以禁止TC中断

楼主:
我需要TC中断,但不希望一初始化就中断,而是真正数据发送完成才进中断。不知道怎样处理?郁闷

网友B:
我需要TC中断,但不希望一初始化就中断,而是真正数据发送完成才进中断。不知道怎样处理?郁闷
引用 楼主:

TC中断要在需要的时候才使能,即在数据缓冲区空时才使能。

楼主:
用起来很别扭,明明是发送完成中断,却没有发送数据就中断。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B:
tell me why
引用 网友C:

cost down

网友D(2013-03-11):
我查看状态寄存器SR的内容一直为C0,即TXE,TC一直处于置位状态.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芯片是STM32F051C8,使用USART1时,配置TC或TXE中断使能时,一开始就进中断函数,出不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发送中断使能应该在哪个地方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C中断要在需要的时候才使能,即在数据缓冲区空时才使能。

是TXE中断吧?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