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这个PT100采样电路

楼主(2011-03-26):
下图为 两线PT100 温度测试原理图,请帮忙分析如何实现采样测温过程,原理图是否有问题?

其中U7-4、U8-4均接到单片机的IO(AD)口

网友A:
这个铂电阻,实在是浪费了。其精度完全没有得到使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很奇怪。

其中U7-4、U8-4均接到单片机的IO(AD)口?
U8-4肯定是单片机的IO输出。

pt100和R23/R25做分压后,经过跟随器。
然后应该是一个比较器。

通过光耦到U7-4,肯定还有个电阻没画上,应该也是接CPU的IO口,而不是AD

至于比较器的比较点,受U8-4控制,虽然是确定的值,但理论上计算不出来。

网友C:
首先u8-4置低,IC3的5脚电压为低,7脚输出低电平,U7-4不导通。u8-4置高,R22给C5充电,IC3的5脚电压慢慢变高,当变到比IC3的6脚电压高时,7脚输出高电平,U7-4对地导通。测量这个时间,通过计算就可得到PT100的电阻值。

楼主:
按照楼上的解释,这是个振荡电路,“温度变化-->电阻变化-->频率变化;计数得到频率,然后反算回来,就得到温度的值”,对否?

网友C:
不是振荡。一次充放电就能测出温度。至于温度的采样率,根据系统的需求。

楼主:
这样说,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怎会没问题,问题大呢!这个电路是用来测热敏电阻的,不是用来测PT100的。

楼主:
楼上,希望能详细讲解

网友C:
只要控制R23和R25之间的那个点的电压不超过IC3允许的最大输入电压,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E:
这电路,不可用。

楼主(2011-04-25):
实际情况这个电路是可用的。

回3楼,U7-4有端口上拉。

4楼的分析我认为可能是对的,但是转换为计算公式还没想好

楼主:
首先u8-4置低,IC3的5脚电压为低,7脚输出低电平,U7-4不导通。u8-4置高,R22给C5充电,IC3的5脚电压慢慢变高,当变到比IC3的6脚电压高时,7脚输出高电平,U7-4对地导通。测量这个时间,通过计算就可得到PT100的电阻 ...

引用 网友C:

我的疑问,比如,我控制端口输出多大的频率? 读取的端口获取的频率如何和温度对应起来?还有PT100的变化是如何影响频率的?

网友C:
首先u8-4置低足够长的时间,确保C5上的电量全部放光。u8-4置高,同时开始计时,直至u7-4引脚变低,计时停止。通过这个时间可以计算出C5上的电压是多少,通过RC充电公式来计算,R22和C5是RC充电电路。C5上的电压和R23和R25之间的电压基本相等。从而可以计算出外接的Pt100的电阻是多少。R24和C6是滤波电路,不用理会。

楼主(2011-05-31):
原来是NTC,不是PT100

网友F:
5V那里是怎么接的,这个电路没必要这样吧

网友F:
PT100跟NTC的数量级别不一样,NTC是多少的10K 2K?

网友G:
这种电路是很多的,自己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