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开关电源的内阻

楼主(2011-03-26):
如何了解这个关于开关电源的内阻,看了很多资料上面都是说,电压的变化量除以电流的变化量为开关电源的输出内阻,是这样的么?

网友A:
是这样的。
不过,还应该注意电压电流变化的方向,即增量的符号。

楼主:
打个比方:48V/20A的恒压电源,当负载从0加到20A时,输出电压从48跌到47.5V,那么这个0.5/20=0.025欧姆便是电源输出内阻,是这样的吧?为什么说要注意增量的符号呢?

网友A:
是这样的。
符号问题:输出电流是增加,为正,输出电压是下降,为负。计算电阻时应该有个负号。

网友B:
电阻是负的?

网友C:
反馈一般为保持稳定,设计为负反馈。加正反馈减小内阻同时进入负阻状态?

网友A:
8楼:
这正是我强调符号的原因。计算电源输出电阻时应该加上个负号。
电源输出电阻为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输出电流是增加时输出电压不是下降,反而升高。
当然这种现像只能出现于输出电压电流曲线的局部,不可能全部都是这样。
当电源的输出电阻为负时,输出可能是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