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种电源市场价大概多少

楼主(2011-03-26):
输入市电,输出3A或在3A附近可调,精度0.1%。输出功率72W ,好像也就是能保证电压最大值能到24v吧。 准备带一种灯,功率50W.大概多少钱?麻烦知道的大侠介绍下吧。

替别人打听的,谢谢!

网友A:
精度0.1% ?
难怪没人回答了.
高精度电阻才1%.
无人能做啊,做出来也是天价!

网友B:
精度可以做,只是估计楼主不需要那么好的精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有卖的一款电源,
它的指标是:
0-3A可调,比如设定输出2A,实际输出2.001A +0.001A
这个应该就算是0.1%精度吧。

ps
为什么说我不需要这么好的精度呢

网友C:
电流实际大小是由你的负载决定的,当然不需要那么好的精度。只要有足够的输出功率,输出电压不要超过负载能够承受的最高电压就行了。

网友D:
楼主的电源是用在分析仪器的光源上吧。
这种用量很小,也没有什么行价,基本一个产品一个价。
主要也是能用这种电源的产品的价格承受能力强。
很多时候为了保证噪声,都是采用线性电源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