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1-03-27):
变压器有的线,尾头悬空的作用是?向高手求问

网友A:
工频变压器中绕一层线,仅一端引出,另一端悬空,是为了减小初级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耦合。
交流供电的收音机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的电容耦合,往往会使本地的强信号进入收音机造成干扰,加上此层并将引出线接地后可以大为减轻。
此层常被称为“静电屏蔽”其实屏蔽的并非静电。
开关电源中往往是用一层薄铜箔,首尾不联接,焊线引出接地。

楼主:
补充一点,是开关电源

网友B:
引走一些共模干扰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