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新唐M0的ISP的要点-缥缈九哥总结

楼主(2011-03-27):
新唐M0的ISP的要点就是:
1,CPU的LDROM中要烧有ISP_LD_NUC100series.bin(针对NUC1XX)或者ISP_LD_M051series.bin(针对M05X);
2,CPU的CONFIG0要配置从LDROM启动,甚至要配置外部12M晶体(用USB下载做ISP);
3,CPU的UART0或者USB(NUC120,140)上要有线正确连接到PC上;
4,CPU的上电复位时,NUC1XX是INT1(PB15)或者M05X是INT0(P3.2)要接地,否则跳进APROM;
5,CPU进入了ISP后再用NuMicro ISP Writer V1.10.exe去连接CPU(选择对的COM口或者USB口)
6,CPU的ISP连接后不能操作LDROM,但可以在重新复位前多次操作APROM和CONFIG和DATAFLASH;
7,CPU的ISP软件PC端NuMicro ISP Writer V1.10.exe的同一目录要有config.ini文件。
附件:ISP的PC端软件 ,

ISPPC端源码:
ISP源码例子:,
ISP协议笔记:

网友A:
裤子一条

楼主: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了解如何ISP。顶一下。

网友A:
hotisp就是想减少一些烦恼

楼主:
添加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B:
4,CPU的上电复位时,NUC1XX是INT1(PB15)或者M05X是INT0(P3.2)要接地,否则跳进APROM;

网友B:
我就是没做这步,搞了好久呀。。再试试。。。

网友B:
成功了。。感谢楼主。。

网友C:
愚钝呀
还是冇把ISP搞定

网友C:
OK了
原来烧写LDROM时没有选中从LDROM启动
还有好像,加密烧写LDROM也不能ISP

楼主:
不会吧?加密时不能ISP?感觉不对。

网友C(2011-04-26):
多谢9G提醒,我又重新试了几遍,发现是自己操作的失误
加不加密对ISP没有影响

楼主(2011-08-11):
ISP就是很给力

网友D:
支持九哥......学习了:handshake

网友E:
也抢个位置

楼主(2011-10-13):
新版本的应该找个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F:
9G的这个给力!不过新的ISP和这个有点区别,呵呵。

网友A:
本届9G也加入选美行列,欢迎一起选美。

但是规则不能变,必须是近3个月内有关新唐M0技术的笔记或例程

网友G:
哈哈 9G选美 必须是冠军啊

网友H(2011-11-16):
我想问USBISP在XP上是不是要驱动?我现在ICP和串口ISP都可以下载,USBISP只成功过一次。
所以我很奇怪,如果有驱动,驱动在哪里下载?

网友H:
刚刚又成功了,原来是GPB15没接地,晕!!!

楼主:
顶起,又有人问我一次。我只发这个连接给他算了。

网友I:
正好需要这个,感谢楼主的详细指导

网友J(2012-04-16):
一路跟随九哥!!!

楼主:
最新版本的UART的ISP不需要接地了。直接等待握手,超时不成功就跳过了。所以 ISP时,是上位机先在等待下拉机的握手。

楼主(2012-10-28):
1,电脑上装上“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v1.18.5320.zip”;
2,把目标板通过SWD口的NU-LINK连接到电脑的USB口上;
3,打开桌面的“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
4,选择正确的CPU系列后点击“继续”;
5,点击软件中的“连线状态检测”下的“连接”看到详细的CPU型号;
6,在“载入文件”的“LDROM”中加入相应的ISP目标码,如“ISP_Code_NUC100_v2.3.bin”文件;
7,在“配置位”下点击“设定”打开配置菜单;
8,选择“外部时钟”,“LDROM”启动,“低电压2.2V”后确定返回;
9,在“编程”下面的4个项中勾上“LDROM”和“配置区”;
10,点击“配置区”旁边的“选项”进入编程选项;
11,选择“擦除”,“烧写”,“验证”后确定返回;
12,点击“选项”右面的“开始”进行烧录,全部答应“是”后等待烧录成功;
13,然后在电脑上安装“Setup, 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 v1.42.exe”ISP工具;
14,把目标板的USB或者UART0通过USB线或者串口线连接到电脑;
15,然后打开“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exe”软件;
16,根据连接的方式选择ISP软件时的接口是USB或者正确的COM再点击“Connect”连接进入等待状态;
17,(对目标板进行复位上电时拉低PB15脚USB模式才需要,串口模式不再用);
18,然后对目标板的CPU进行上电或者复位就可以连接成功,可以进行ISP代码下载了。

楼主(2012-12-23):
版本有点落后了。

网友K(2013-03-13):
请教九哥,在APROM中让程序把LDROM当作DATAROM使用可以么?我试 了下,ISP报错了!

网友L:
可以,我试过,不过没用 BSP,要注意打开 ISPCON 寄存器中的 LDUEN。

楼主:
肯定可以,在APROM中,读写DATAFLASH和LDROM都是当数据区来操作的擦读写的。没有什么特别。而且你不可能会告诉我LDROM会自己规定写入的数据是不是合法的启动程序 。那怕能识别某个代码是不是合法的指令,更是不可能识别全部 代码都 是合法能正确运行的指令 。没有这种理由 。能让读写。就能当是数据 。但是,反过来,就不一样。合法的指令是能CPU取址,识别。执行。并能顺序的处理。或者 按CPU的执行要求去处理。才能叫合法能运行的程序空间。像NANDFLASH,SPIFLASH。SD卡等就不能是XIP类型的空间。

楼主(2013-06-12):
新唐好久要ISP了。

网友M(2013-08-28):
mark 一下 isp用法

网友N:
九哥是个不错的人,顶一个

楼主(2013-11-06):
还是有人问。顶起。

网友O(2014-03-09):
问一下,哪里有LDROM文件?

网友P:
感谢分享,对我学习帮助实在太大了,感谢。

网友Q(2014-08-02):
ISP有个疑问:M051是接在UART0, 可是UART0有2种引脚选择,P0.2+P0.3 或 P3.0+P3.1。到底是在哪组,还是2组都OK ?

网友R(2015-12-05):
@缥缈九哥 为什么我的N79E815芯片的ISP能读不能写?求解惑。
void Program_DATA(uchar addr_H,uchar addr_L,uchar key_value)
{
    Enable_ISP_Mode();
    ISPAL = addr_L;
    ISPAH = addr_H;
        ISPFD = key_value;
    ISPCN = BYTE_PROGRAM_DATA;
    Trigger_ISP();

//        ISPAL++;
//        if(ISPAL == 0)
//        {
//            ISPAH++;
//        }
        Disable_ISP_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