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变绿怎么办

楼主(2011-03-2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可以去掉,D +O调出document options,不勾选DRC errors,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把初试生成的PCB板子的外表层删掉,就好了。  我感觉是这样啊。

网友A:
LS你的是感觉,我的实战结果。还用最好去掉在线DRC里元器件安全间距选项(component clearance)如图。

网友C:
楼上正解,是规则出了问题。

网友D:
应该是规则出了问题,不可能说因为板上板下器件位置重叠就会出现DRC问题的

网友E:
一边是插针式元件岂不是要与下板连接呢,应该就变绿了,去掉规则实际电路板可以吗?

网友F:
安全距离设置问题,LZ查看规则里clearance设置值,以及component clearance设置值是否大于你布置元件的脚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