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烧写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1-03-27):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前段时间玩mini2440开发板时,我把bootloader给刷了,后来想重新用H_JTAG烧写supervivi到nand flash时,发现supervivi烧进去了,但是超级终端没有显示,烧录正常的显示灯也只亮了两个,且不闪烁(试过烧写Nor flash,烧不进),不知哪位可以前辈可以教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的问题也差不多。。板子放在那里没动过了。。求高手指导

网友B:
先弄清楚nand启动和nor启动到区别,再看看你烧到nand里边的VIVI是配置成哪种启动模式

mini2440烧写flash不正常貌似问题很突出,我对面那哥们也是折腾了好长时间, 莫名其妙到又能烧进去了

俺06年买到远峰到2410到现在依然很强健,从来没遇见过flash烧不进去到情况

网友A:
回复3楼,supervivi怎么看配置成哪种方式启动,不是直接烧进去就可以了么?

网友C:
呵呵,难道友臂的板子也有此类问题?

网友A:
还没解决:'(

网友D(2011-09-01):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不记得怎么弄好的。

网友E:
观望中,望高手指教!

网友F:
估计是jtag线没有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