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上拉电阻

楼主(2011-03-27):
给P0口赋高电平,流出的电流是从I/O还是电源提供?还有上拉电阻的作用,取怎样的合适值?

网友A:
10K的上拉是比较保险的做法。

网友B:
1】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电流都是从电源提供的,IO只是个通路
2】51的P0是开漏输出,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完全由片外上拉电阻提供负载电流(或者换句话说,负载就是通过那个上拉电阻拉到电源的)
3】上拉电阻的取值看具体应用,不同的场合上拉电阻取值的原则互不相同,10k上拉只是个经验值,适用于大部分5V慢速系统,如果你不是10年以上经验的老鸟,建议你还是老实去搞懂具体原则和计算方法,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用“经验值”对你的成长没有丝毫帮助。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D:
请问二楼,如何计算呢?

网友E:
对,10k就好

网友F:
高电平时由电源提供,根据你的负载要求选择大小。太大驱动不了负载,太小低电平时p0口受不了。详细请看p0口电路结构图。

网友B:
你先说清楚加的目的是啥我再给你说咋算,不然我得专门给你写本书出来讲这个问题。

网友G:
LZ 可以结贴了。

网友H:
才3分,结不结没区别。

网友I:
一般用10K作为上拉

网友J:
3楼说的很透彻,很中肯,钦佩中

网友K:
操,这个还是应该顶,不过不要动不动就搞个10年经验来吓人。讨厌死了:Q

楼主:
P0口接高电平,上拉4.7K电阻,可以驱动共阴极数码管???

网友B:
操,这个还是应该顶,不过不要动不动就搞个10年经验来吓人。讨厌死了:Q
引用 网友K:

你不怕,是因为你还不懂,各种场合用上拉的原因都不一样,有OC必须拉的,有端接改善EMC的,有上电保护固定电平的……你列都列不完。

网友:
真复杂啊,学习了

网友L:
昨天看教程还看到这里,有点搞不清楚上拉和直接输入的区别

网友M:
这个简单  高人让你咋做你就咋做
所以第一步看谁是高人  3楼会写书  估计是个高人  找他的弄就是了

网友B:
这个简单  高人让你咋做你就咋做
所以第一步看谁是高人  3楼会写书  估计是个高人  找他的弄就是了
引用 网友M:

我不是高人,但是可以帮你看,不过你得给我说具体的应用环境。

网友K:
上拉个4k7的不就简单便宜咯,不行的时候再检讨检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