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应用

楼主(2011-03-27):
spartan6实现的三种速率的SDI:
几乎是step by step,非常好的资料。

xapp1076_Implementing Triple-Rate SDI with Spartan-6 FPGA GTP Transceivers.pdf

网友A:
看来 论坛里面玩广电的朋友比较少啊

网友A:
个人感觉xilinx应该将三速SDI做成一个IP核,而不是一个参考设计,对于做应用的来说好用一些,altera在易用性这方面要好一些

网友A:
对于三速SDI,这可是最基本的模块呀,应该掌握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leepybear 大侠应该是做广电的吧
彩条信号

楼主:
这个是有源代码的,也是拿来直接用的。非常好,和IP核差不多了

网友C:
这个不错,收下了

网友A:
XILINX的SDI的参考设计,最早大部分的源代码是JOHN SNOW写的,后来很少看到JOHN SNOW大侠的了,个人感觉还是JOHN SNOW大侠的源代码最好,无论是源代码的整洁度,还是模块的接口清晰度

网友B:
XILINX的SDI的参考设计,最早大部分的源代码是JOHN SNOW写的,后来很少看到JOHN SNOW大侠的了,个人感觉还是JOHN SNOW大侠的源代码最好,无论是源代码的整洁度,还是模块的接口清晰度 ...
引用 网友A:

http://www.linkedin.com/in/johnfsnow
这个吧?:o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正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来sleepybear
大侠也是高手,这样的资料都能找到,佩服佩服,不知sleepybear
大侠是哪个城市的???

网友B:
那个名字+Xilinx,google的第一条就是13楼的链接。。。。。。
我是菜鸟,还不敢妄称高手。。。:L

网友A:
那个名字+Xilinx,google的第一条就是13楼的链接。。。。。。
我是菜鸟,还不敢妄称高手。。。:L
引用 网友B:

我用GOOGLE 输入 john snow xilinx 第一个就是 以前还用google找过一遍 不过一般都对英文的没什么兴趣 看来 还是要多看看英文的呀 哈哈

网友A:
那个名字+Xilinx,google的第一条就是13楼的链接。。。。。。
我是菜鸟,还不敢妄称高手。。。:L
引用 网友B:

sleepybear大侠看来也是搞广电的呀 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多请教大侠

网友D(2011-09-14):
下来看下

网友E:
18# wahahaabc 拜我为师。。。哈哈

网友F:
收徒弟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