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矢量怎么求?

楼主(2011-03-27):
如上图,为什么答案是2/3Ax+2/3Ay-1/3Az
而不是我下面计算的那样的呢?
大侠指点一下哟

网友A:
单位矢量就是模为1的矢量,也就是说长度是1,方向要和原先要求的矢量方向相同。
PS:连这个都还不理解,怎么去看梯度、方向导数之类的内容呢?;P

楼主:
单位矢量就是模为1的矢量,也就是说长度是1,方向要和原先要求的矢量方向相同。
PS:连这个都还不理解,怎么去看梯度、方向导数之类的内容呢?;P
引用 网友A:

(2/3)2+(2/3)2+(1/3)2=4/9+4/9+1/9=1

我那里算的,
(1/根号3)2+(1/根号3)2+(1/根号3)2=1/3+1/3+1/3=1

不是一样的1的吗?

楼主:
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呢?

网友B:
to  2楼
不要专讲废话撒,人家的问题 你又不回答,我这个旁人看你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谓。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楼主我老见他提一些简单的问题,虽然他看上去比较爱学习,但是方法不对。提问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独立思考。有的人急功近利,连一些最简单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就啪得直接贴个图上来问,有的甚至自己不去思考为什么,只需要结果。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清楚。:P自我检讨一下。LZ的求法是对的,例题是错的。如果例题要求沿2Ax+2Ay-Az则例题的结果就对了。
求出来的单位向量要与原向量平行,这样验证一下就行了。另外麻烦把“位矢量”三个字前面的“单”字加上,单位矢量和位矢量完全是两个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楼主我老见他提一些简单的问题,虽然他看上去比较爱学习,但是方法不对。提问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独立思考。有的人急功近利,连一些最简单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就啪得直接贴个图上来问,有的甚至自 ...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侠的批评

楼主:
to  2楼
不要专讲废话撒,人家的问题 你又不回答,我这个旁人看你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谓。
引用 网友B:

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清楚。:P自我检讨一下。LZ的求法是对的,例题是错的。如果例题要求沿2Ax+2Ay-Az则例题的结果就对了。
求出来的单位向量要与原向量平行,这样验证一下就行了。另外麻烦把“位矢量”三个字前面的“ ...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例题错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