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ookie了?

楼主(2011-03-27):
什么是cookie了?

网友A:
cookie 历来指就着牛奶一起吃的点心。然而,在因特网内,“cookie”这个字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思。那么“cookie”到底是什么呢?“Cookie”是小量信息,由网络服务器发送出来以存储在网络浏览器上,从而下次这位独一无二的访客又回到该网络服务器时,可从该浏览器读回此信息。这是很有用的,让浏览器记住这位访客的特定信息,如上次访问的位置、花费的时间或用户首选项(如样式表)。Cookie 是个存储在浏览器目录的文本文件,当浏览器运行时,存储在 RAM 中。一旦阁下从该网站或网络服务器退出,Cookie 也可存储在计算机的硬驱上。的打算是,当访客结束其浏览器对话时,即终止的所有 cookie。
Cookie 有哪些用途?
  Cookie 的用途之一是存储用户在特定网站上的密码和 ID。另外,也用于存储起始页的首选项。在提供个人化查看的网站上,将要求阁下的网络浏览器利用阁下计算机硬驱上的少量空间来储存这些首选项。这样,每次阁下登录该网站时,阁下的浏览器将检查阁下是否就该唯一的服务器有任何预先定义的首选项(cookie)。如果有的话,浏览器将此 cookie 随阁下对网页的请求一起发送给服务器。Microsoft 和 Netscape 使用 cookie 在其网站上创建个人起始页。各家公司利用 cookie 的一般用途包括:在线定货系统、网站个人化和网站跟踪。   网站个人化是 cookie 最有益的用途之一。例如,当谁来到 CNN 网站,但并不想查看任何商务新闻。网站允许他将该项选为选项。从那时起(或者直到 cookie 逾期),他在访问 CNN 网页时将不会读到商务新闻。
这些 Cookie 是如何起作用的?
  文档的 HTML 代码中的命令行告诉浏览器设置某一名称或数值的 cookie。以下是用来设置 cookie 脚本的一个普通实例。   Set-Cookie: name = VALUE;   expires = DATE;   path = PATH;   domain = DOMAIN_NAME;   那么安全性如何?HTTP Cookie 不能用来从阁下的硬驱上检索个人数据、放置病毒、得到阁下的电子邮件地址或偷窃有关阁下身份的敏感信息;然而,HTTP Cookie 可用来跟踪阁下在特定网站上的所到之处。不使用 cookie 就很难进行网站跟踪。   至于其他一切与因特网有关的事,如同阁下所希望的那样是匿名的。没有网站知道阁下是谁,除非阁下自己透露给网站。同时,cookie 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使用模式并改进网站访客的效率而采用的一个网站跟踪统计手段而已。   如果网站设计师旨在使网页能与访客更具互动作用,或者若设计师计划让访客自定义网站的外观,则就需要使用 cookie。而且,如果阁下想要网站在某些情况下改变其外观,cookie 则提供了一条快速、容易的途径,让阁下的 HTML 页面按需要而改变。最新型的服务器使用 cookie 有助于数据库的互动性,进而改进网站的整体互动性。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A: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