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IP协议用哪个函数可以实现上下位机交互了

楼主(2011-03-27):
移植UIP协议用哪个函数可以实现上下位机交互了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清楚

网友B:
看看协议栈的手册不就哦了吗!

网友C:
楼主,你看一下uip手册1.7节,对于接受数据的话,uipappdata冒失是接收缓冲区的指针

uipdatalen()是接受缓冲区长度的函数宏,分别调用一下就行,或者是通过uip_send函数发送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