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开关电源增加一路5.1V输出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1-03-27):
我现在有一款BUCK的开关电源,但只有12V/0.25A一路输出。如果我还要增加一路5.1V的输出供单片机工作,要怎么弄?可不可以在后面直接接一个78L05(如果可以,待机功耗会不会增加?如果不可以,有没有更优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只要负载电流小于78L05额定输出电流(记得仅100mA)就可以。
不过,78L05可能发热比较大。最好是使用7805。

网友A:
另外,你的开关电源输出电流也不能超出额定值。

楼主:
谢谢maychang第一个发言,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