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用作io

楼主(2011-03-27):
用中颖的机子,驱动的LCD为单com口(static),当时由于时间很紧没有细看手册,当时将其余的com用作io了,看了手册发现貌视不能复用。。。

楼主:
就是想确认一下

网友A:
工作在LCD模式时,应该至少COM1-COM4是同时生效的。

网友B:
如果电路允许,何不试试LCD模式和IO模式轮流切换

网友C:
对啊,只要间隔时间足够短,人眼还是可以感觉不到这个变化的。

网友D:
换IO吧,何必自找麻烦

网友E:
我有个问题请教下,COM5/LED_C5/AN5/ 端口    AN5为最高优先级。我要AD采样,但是怎么也不行,想问下,COM和LED要设置吗?我改为INT40/AN0这个口采样又可以了请教下为什么

网友F:
我有个问题请教下,COM5/LED_C5/AN5/ 端口    AN5为最高优先级。我要AD采样,但是怎么也不行,想问下,COM和LED要设置吗?我改为INT40/AN0这个口采样又可以了请教下为什么 ...
引用 网友E:

已经回你另外一个帖子了,应该是share的问题,软件可以解决

网友E:
谢谢了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