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新手求教库函数问题

楼主(2011-03-27):
新手刚接触STR730 系列单片机,正在看库函数,请教一下:
1、CMU模块做什么的;
2、CMU里面 CMU_DeInit() 做啥的,反初始化??

谢谢了

楼主:
找了半天,没找着库函数的比较详细的说明,想自己对着写一个,看了半天眼有点花,又半懂不懂的,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现成的下载吖,能提供一个链接不??

楼主:
第一个问题,找了一份参考文档,看到是Clock monitor unit ,第二个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吖

网友A:
XX_DeInit()

恢复到CPU上电后的默认状态。

网友B:
我玩的是 stmf103 上边的xx-DeInit(); 作用是将相关寄存器设为省缺值 , 也就是默认值
这个应该也是把

楼主:
分少,意思一下哈,再次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