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的左右声道在电路上如何区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27):
左右声道电路是一样的,没有必要区分。输出接口接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B:
从音源开始就是分离的。如果功放板的话,就得要两个完全相同的功放电路,一个声道一个功放

楼主:
有时候在听P3的时候,两个耳机放出的声音不同。这是为何?
如果两个声道一样的话,应该听不出差别吧?
求解!

网友C:
听不出差别,可能是假货。

楼主:
原来是这样

楼主:
不对呀,我记得是一个耳机方的是乐,另一个是曲

网友D:
两个声道的电路一样,但是是接到声音芯片的两个音源上的,音源不一样,所以听出来会有区别。

网友D:
就像放音机,两个喇叭是一样大的,并且希望到你耳朵的距离也想等,以便使这两个声音“一样”,但是放音时会在两个喇叭放不同的内容,形成立体声的感觉,好像3D电影一样。

网友E:
音源是立体声,一个耳机是乐,另一个是曲.音源是左右声道输出的

网友F:
电路上的唯一区别,在于L通道接在耳机插座最里面一个脚,地线接最外面一个脚,R通道捍中间一个脚(90%正确,不按套路出牌的耳机座不保证):lol

网友G:
电路应该是一样的,可以有软件控制左右声道

网友H:
同意12楼的观点,左右声道的电路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I:
录音的时候,有两个麦克,和人的耳朵一样,左边放一个,右边放一个。
放音的时候,两个声音文件一起放。

根据两个声音的大小差和时间差(340米每秒),可以听出来声音的源的方向和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