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图,几个问题

楼主(2011-03-27):
电路整体结构:桥式电路对温度检测,然后放大输出给PID调节电路,p,pi,pd采用并联形式,最好求和,然后输出。
1、左上方稳压管作用?当输入电压vs超过2.5v时,稳压管起到维持电压2.5v的作用?
   这里vs输入为5v
2、P,PI,PD这里采用并联方式,若采用串联方式也可以吧,什么区别?或者优缺点?
    即信号经过P,PI,PD串联...
3、左下方偏流发生器,不就是vs分压后,电压跟随吗?输出VBIAS,这个VBIAS在图中用了3次有何作用呢?
4、INA326运放5脚端,接个电阻r8,电容c5作用干嘛,直接接到VBIAS不行吗
5、最右面那个运放,求和,然后输出的是电压值吧,不是电流吧,c8起到相位补偿作用[localimg=180,117]2[/localimg][localimg=180,117]1[/localimg][localimg=180,117]1[/localimg]

网友A:
1.这个稳压管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基准.
2.并联方式的PID相互之间没有影响
3.提供偏置电压,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

楼主:
第4个问题已解决,R8和r9构成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