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遥控编码单片机和单片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1-03-27):
AT89C51单片机无线遥控编码问题
我在一个单片机中编写自定义的码型(就叫编码单片机吧),
码型0定义:600us低电平+600us高电平;
码型1定义:600us低电平+1500us高电平;
码组格式:前导码16ms+同步码8ms+数据帧(一字节地址码+一字节功能码+一字节功能反码+一字节结束码)+死区+下一帧前导码+……
然后另一个单片机作为接收进行解码(就叫解码单片机吧),我想让编码的单片机的数据输出端直接和解码的单片机引脚直接连接,不用无线发射接收模块,就是为了模拟一下编码的工作原理。
解码的单片机程序的设计是引脚有下降沿中断时进行解码。
现在问题是我在proteus这样直接连可以正常工作,可是实物电路连接时却无发工作,解码单片机根本进入不到中断,也就是解码单片机输入引脚始终是高电平。而我在编码单片机设计得高低输出根本没有用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让两个单片机共地试了也不能拉成低电平。

网友A:
lz,发个程序看看

网友B:
先确认发送方MCU是否正常工作,如晶振电路是否起振,复位是否正常,程序是否正确烧录等。

网友C:
硬件有没有搭对啊,LZ可以把程序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