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制作电源

楼主(2011-03-27):
我平时会自己进行电子设计,比如单片机电路的制作,我现在想买一个电源,可用于电子小制作电路的供电,要求电压可变,稳压,噪音小等,电压范围是0~30V或15V,是否有那种电子实验室专用的电源呢?价格一般多少呢?

网友A:
有成品实验电源卖,价格要看输出功率和功能,一般低三位数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不错的实验电源。

楼主:
请大侠推荐一个吧  谢了!

网友B:
俺现在用的0-30V, 0-5A数显开关电源,显示到mA,俺用4位半的表测量,误差最多,5mA只花了210,弄的俺都不好意思DIY

网友C:
210,DIY做不下来。
蚂蚁这个电源够便宜。

网友D:
是在不行,自己整一个玩玩儿呗

网友E:
哈哈,建议自己动手做一个,增加到手能力

网友F:
“0-30V, 0-5A数显开关电源,显示到mA”,才210,晕死,我用的30V/2A,电流分辨率只到0.01A,245,最主要的是现在不好用了,开机电压波动很大,而且调电位旋钮时电压上下乱跳,厂家是兆信,

网友G:
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我以前也有做过一个很简单的电源,用在一般的供电电路还可以的

网友B:
“0-30V, 0-5A数显开关电源,显示到mA”,才210,晕死,我用的30V/2A,电流分辨率只到0.01A,245,最主要的是现在不好用了,开机电压波动很大,而且调电位旋钮时电压上下乱跳,厂家是兆信, ...
引用 网友F:

没说完,显示到mA是分辩率,精度与4位半万用表相比较,误差偏正约 1%+5mA

网友H:
ls 说话不要大喘气,差点让我晕到,我的双0-30V, 0-5A电源要1000多元.(线性电源).

网友I:
只是提个建议:
实验电源,能不用开关电源尽量不用.

网友J: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K:
都是有动手能力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