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制作电源

楼主(2011-03-27):
我平时会自己进行电子设计,比如单片机电路的制作,我现在想买一个电源,可用于电子小制作电路的供电,要求电压可变,稳压,噪音小等,电压范围是0~30V或15V,是否有那种电子实验室专用的电源呢?价格一般多少呢?

楼主:
请大侠推荐一个吧  谢了!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吧,我现在也在做小车.用的就是自己做的电源.盒子是铁茶叶罐做的.所以我叫他铁观音牌电源,哈哈

网友B(2011-11-11):
电源电路,学习中啊..

网友C:
买个简易的数字电源就可以了,400大洋左右

网友D:
5楼,有没有自己用过的简易数字电源啊
推荐一两款啊 ,我也想购一个啊

网友E:
电子小制作

网友F:
最近正打算做一个实验用电源 前级用二手ATX 20块 一毛钱一瓦
后级设了9路 固定的可调的共地的隔离的正的负的都有
每一路最终都由LDO稳压 可调的用数字表头显示电压

网友G(2011-12-11):
这个很便宜,不会贵了

网友H:
建议:自己着一个,锻炼了自己提高了设计能力喔

网友H:
嗨!我是新朋友多关照,因有事需要离开有事Q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