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感和绕线电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27):
求助高手,求助版主~~~~

网友A:
所有电感都是线绕的(有源电路模拟的除外),色环电感也不例外,不知道楼主说的“绕线电感”指的是什么。

网友B:
色码电感也是线绕的,楼主的线绕可能是指功率电感吧。色码一般都是小信号电感,过不了大电流。

楼主:
我指的手绕电感是指自己用铜线绕的那种,老师说选频网络不能用色环电感,我就想弄清楚为什么,其他地方没查到,所以在这问问,而且要绕0.22uh的电感,感觉不精确

网友C:
色环电感的精度差,可用频率范围不高,选频网络能不能用要看是什么频率了。

网友D:
色环电感是标准化产品,电感值确定,使用方便。
绕线电感可以是任意电感值的电感,功率也通常较大,但不方便。

网友E(2019-05-22):
色环电感色环电感中,应用领域比较广泛,它的单位一律默认为“微享”(电感的基本单位,符号是UH)。 上述电感的阻值是: 270 UH 那么, 第四环 又是什么意思?第四环表示电感的“精度”,也就是感值的误差。金色代表误差±5%,银色代表误差±10%。对270Ω而言,±10%的误差,意味着这个电 阻实际最小的阻值是270*(1-0.1)=243UH;大不会超过270*(1+0.1)=297UH。深圳岑科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长期致力于电感变压器类研发制造的厂商!http://www.cenkersz.com/ck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