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MOS管的电阻多大为合适啊?

楼主(2007-02-01):
同问

我也遇到过0x80000262这种报错,希望哪位指点。

网友A:
复位

我在打开CCS时再手工复一下位就可以进去了,但新问题又来了,CUP跑一会,那1.4V就会上升到2V以上,不敢再运行啊?????

楼主(2011-03-27):
我一般把驱动MOS管的电阻选为22R,并联一个IN4148,但是我不知道选多大为最合适,希望能得到解答,谢谢

网友B:
我觉得是要看系统的,频率快的,为了降低开关损耗,电阻小点。电阻小了,对驱动能力的需求就要加大,根据需要平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