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管脚分配要注意哪些点问题啊?

楼主(2011-03-27):
如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呃,你说的也太宽泛了吧
你要注意第一个是时钟管脚的问题,如果你要接入全局时钟或者局域时钟,那么就那么几个脚。
其次是差分对的问题,注意有些器件的一些BANK是不能输出差分的。
再有是BANK电压的问题,你要注意有没有冲突。
再有什么关于内部EMAC、MCB什么硬核管脚分配的,就自己去看了

网友B:
确实是,注意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C:
先让工具检查一下。。。偷懒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