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207的几个问题的确认

楼主(2011-03-27):
据说样片已经快到了,PCB也需要做第二版,有一些问题需要确认一下:
1. 64脚的芯片的PB12-PB15是否可以用于HS_USB,不需要OTG功能(只是从机或者主机),这样应该不需要PHY吧?
2. TBD

网友A:
新手 看不懂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高速USB需要外部的PHY吧

网友C:
高速USB需要外部的PHY吧
引用 网友B:

是的。

网友D:
205和207是不一样的

205只有一个OTG_HS,207有一个OTG_FS和一个OTG_HS

205的OTG_HS可以工作在FS模式下,也可以工作在HS模式下,在FS模式下时不需要外部的PHY,在HS模式下需要外部PHY

楼主:
我一直以为只有Device+Host才需要PHY。。。
目前选型中。。。如果确定使用的话,应该和去年的那个项目类似,一个月20K-50K左右。
不过ST的FAE没有回复,貌似是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