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组成滤波与微积分电路的差异

楼主(2011-03-27):
我对由运放搭成的滤波电路和微积分电路区别不开,例如反相输入一阶低通滤波电路看起来和为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而在电容上并联一个限制电阻的积分运算电路结构是相同的,是不是参数不同导致功能不同呢

上面是看到的别人的问题,对此也是不解。

我觉得运放组成的滤波和微积分电路是一样的,不知对否

网友A:
一阶低通滤波电路和积分运算电路(有一个电阻并联于电容上),结构上一样,传递函数也一样。
仅仅是使用目的不同。

网友B:
一阶惯性环节和积分环节是不一样的.
你说的都是一阶惯性环节,并不是积分

网友C:
一个是用波特图增益的平坦区,一个是用-20db/dec区。

网友D:
只是时常数不一样。

网友E:
从数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吧。

网友B:
积分电路对直流做的可是累加作用,并不是平坦区。对交流(频率)才用到bode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