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CASON封装和SOP封装手动焊接的时候能一样吗?

楼主(2011-03-27):
(无正文)

网友A:
AT45DB161B有三种封装如下:
TSOP 28
CASON 8
SOIC (330mil) 28
SOP8无法代替CASON8 封装,两者封装形式完全不一样。
据我所知AT45DB161B已经停产,atmel不再供应,你可以选择AT45DB161D,SOP8封装。但两者在擦除flash的命令存在却别,需要注意。

网友B(2013-12-06):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客户,客户再找AT45DB161B-CNC,ATMEL已经停产了,新的版本都不在设计供应这种封装,找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