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关于fpga管脚驱动电平的疑问

楼主(2011-03-27):
我现在在做一块fpga的滤波器,我找到了ad转换器和da转换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和fpga的io口连接,不确定fpga的管脚的驱动电压是多少(即高低电平不确定是多少),希望有做个板子的同僚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FPGA的管脚电压是可以任意调整的
关键是你的AD和DA的电平是多少?
你用的都是什么片子?AD、DA和FPGA

网友B:
去下载版块看看。那儿有。可以下来看看。

网友C:
:o,楼上的,

网友D:
我就知道内部认为是高电平。查看芯片手册

楼主:
谢谢了,电平可以调,我在核对ad和da的电压了

网友E:
电平值可以调,电平标准也可以调。
楼主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F:
对,调一下电平

网友G:
关键看AD、DA的数字接口的电平,他是什么电平就把FPGA配置成什么电平